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2-08-31):
我用LM358做了一个单限比较器,用电压表测量可以,但是用示波器测量为什么全是尖峰脉冲

网友A:
LM358是运放吧。
运放输出是低阻,应该就几十ohm的电阻,三极管二极管导通也是低阻。
当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时,输出电压通过D3,D2,D1到地。
输出电流应该至少在几十mA,运放应该没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的。

楼主:
但是我用电压表测着可以啊,
另外,稳压管原理是反向击穿,应该没问题吧
信号源频率调的第一点就可以,但占空比有问题,是不是运放的速度不行啊
3# virtualtryon

网友B:
在D3和地之间连一个负载电阻吧 否则你的D3很容易烧的 连个负载电阻后尖峰也会小很多。顺便提一句,尖峰是由于比较器的输出阻抗和外部电路的负载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C:
有些电压表只是测的平均值的

网友D:
1、电压表和示波器不是一回事,一示波器为准
2、给LM385同相端和输出端之间加一个0.1uF左右的电容

网友D:
3、你这真是在玩LM358,虽然LM358驱动能力可以到几十毫安,你这个电路可靠性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