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钽电容和普通陶瓷贴片电容问题

楼主(2012-08-31):
以前用普通陶瓷贴片电容作MAX3232引脚电容用,3232与AD模块通信,不存在电容烧毁问题;现在改成钽电容后,机器跑了几天却发现通信报错,其中有个钽电容击穿短路了。钽电容用的是1UF/16V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MAX3232 旁路电容 用贴片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钽电容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的,不能乱用
钽电容耐压一般保留2倍余量,

网友B:
1、钽电容可以做到较大容值,但一般耐压不会做到很高。
2、钽电容因为材料特性的问题,可能会产生燃烧或者爆炸的风险。
3、钽电容容值稳定性一般较差

网友B:
232旁边一般用瓷片电容即可

楼主:
2# jjjyufan MAX3232供电 电压是3.3v,我量过3232的V+和V-,最大也就5V左右啊。选用的钽电容是16V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击穿了。

网友:
232能输出正负12V你信不信?

网友:
机器跑了几天却发现通信报错,其中有个钽电容击穿短路了

别人搞电子的一般都是在功率变换的(例如开关电源)才会烧毁零件

你现在做的微弱信号处理方面,也烧电容

楼主该面壁思过

网友C:
如果系统(包括你的系统和计算机系统)间的地电位不平衡,接通瞬间会有高压泄放,而且电荷泵本身的电压并不平稳,毛刺较多,钽电解的耐压是在恒定电压下标称的,波动电压的耐压值会明显下降,所以有此不奇怪。

网友D:
这种场合就不应该用钽电容,用普通电解或者陶瓷电容

网友E:
这种细节东西还没遇到过,下次碰到了在来学习

网友F:
你的钽电容是什么品牌的?是正品?自己加一个可变的电压信号测试看看

网友G:
232的电容是充电电容,电压值应该在±12v,杂的电容是没有注意极性吧,通讯状态232芯片不断对电容来回高频率的充放电。

网友H:
max232通信有效电压信号时正负十二伏

网友I:
电源有问题,杂波太大?

网友J:
钽电容的确容易短路,我已经遇到3次了,都是在12伏电源,耐压35伏的电容,外观正常,实际内部短路。

网友K:
是不是极性反了??

网友L:
232工作时的电压时+-12V,他是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啊,电容相当于是电荷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