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uCOS中调用OSSemPend()导致硬件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调用OSSemPend()时,执行完这一段后跳转(信号量有效),
  if (pevent->OSEventCnt > 0u) { /* If sem. is positive, resource available ... */
  pevent->OSEventCnt--; /* ... decrement semaphore only if positive. */
  OS_EXIT_CRITICAL();
  *perr = OS_ERR_NONE;
  return;
但跳转到了启动代码中这一段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请问这里的硬件错误一般是什么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改过堆栈大小,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将启动代码中的处理语句做如下更改后,程序居然能够正常运行(输出结果正确)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X LR ;直接返回,用于调试
  ;B .         ;原本的语句
  ENDP
请教一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void  OSSemPend (OS_EVENT  *pevent,
                 INT32U     timeout,
                 INT8U     *perr)
参数perr问题,如果定义INT8U *OSSemperr,调用一直引发硬件错误中断,但定义为INT8U OSSemperr[1]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