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一个电路,看起来简单,仍然搞不定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楼主:
看起来是个磁滞比较器,但是与用途不符合。

用在AD的校准回路里面。

SPA应该输出的是个脉冲电平

楼主:
对C36那个电容的真正用途,没有搞清楚。

网友A:
C36 可能有2个用途: 1.  主要用于频率补偿,降低极点频率,增加比较器稳定性。 2.  上电时保证比较器输出最低电平。

网友B:
抄图抄错了。看看+24V就知道。

楼主:
图没有错的,这个电路的用途,是电压自校正回路中,检查OUTB与参考5V之间的差距。然后计数SPA脉冲宽度,我一直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