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一般做金属卡槽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是纯铜,纯铜比较软,不适合,应该选择高弹性、导电效果好的材料。

一般都是合金材料,例如铜铍合金

网友B:
主要材料还是铜,有的是用黄铜的,还有磷铜的,场合不一样用的不同,好点的镀点金

具体哪种硬度高也搞不清

楼主:
感谢各位,好像使用磷铜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