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电路

楼主:
由于要和单片机相连接,用单片机控制这个输出电压的波形,要想控制输出电压的波形也就是改变RP1的阻值,想到了用光耦替换替换RP1,可是光耦是单向导电性,只是适合直流电路中,在交流电路中的使用可用什么元件替换,并且实现控制输出波形的调整

楼主(2012-08-31):
顶一下,占个沙发

网友A:
丢掉上面的电路
重新设计阻容降压 整流,稳压得到单片机需要的电压, 从火线串电阻,驱动三极管 得到过零信号后给单片机
单片机根据过零来驱动三极管再驱动可控硅 进行调压

网友B(2013-05-17):
市面上有可控硅驱动光藕!……另外不明白:即然用单片机控制驱动、怎么不用PWM?你这是开着宝马去买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