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桥

楼主(2012-08-31):
直流有刷电机全桥驱动
保持上桥臂有效,调制下桥臂,则输出波形如下图:

反之保持下桥臂有效,调制上桥臂,输出波形正常,但MOS管发热严重 ,求解!

桥电路如下:

网友A:
量一量上管的驱动电压波形

楼主:
上管驱动的波形是正常的  标准的方波

楼主:
热源来自电路图中上面两个MOS管附近     下面两个附近并无明显发热

楼主:
从上电运行到发热大概需要几秒时间    很纠结   求解 !·!!!

网友B(2013-11-12):
你那个半桥低侧的电容是几个意思?去掉吧

网友:
电场变换,势累电动势产生大电流;一般方向转变时要延时50ms左右;让势累电动势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