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如何关闭看门狗

楼主(2012-08-31):
项目,要求低功耗,因此空闲一定时间后就休眠了。
我想休眠前关闭IWDG,请问该如何关闭?

楼主:
WDDG时间间隔太短了,这个项目没法用。

楼主:
没人回复就没法结贴吗?

网友A:
IWDG本来就是设计成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否则安全性就不够了,考虑其他办法吧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已经解决了,送分结贴。

网友B(2013-01-07):
弱弱的问下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哦。期待楼主给答复哦。

网友C(2014-04-17):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哦。期待楼主给答复哦。

感觉可能是不用独立看门狗吧,估计这个狗狗是无法关闭的。

网友D(2019-06-16):
那可以看门狗定时器里休眠啊,唤醒后没事干,继续休眠。

网友E:
看门狗一般是要求实时运行的,你既然休眠理论上用不到看门狗。

网友E:
开了就没法关闭,你可以将这个看门狗设置时间长点,然后如果不需要激活时候,你看门狗复位后再给低功耗,或者定时器休眠操作,然后恢复。或者直接开始就别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