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的DCO频率究竟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2-08-31):
先前我觉得在有FLL的430中,DCO频率有两种设置方法。
一种是由DCORSEL、DCO、MOD设定,
另一种就是由
Fdco=D*(N+1)*(Ffllrefclk/n)
Fdcodiv=(N+1)*(Ffllrefclk/n)
两个公式计算。
但我再看用户指南时,说FLL对DCO的频率起稳定作用。这里的“稳定”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先要通过DCORSEL、DCO、MOD设置一个范围,然后再由FLL去在这个范围内精确稳定到某一个值啊?因为每次我对UCSCTL2中的FLLD设置时,通过管脚输出的DCO和DCODIV频率都不是通过上述两个公式计算得到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FLL是指Fre Locked Loop是锁频环的意思,可以对DCO的频率做锁定,提高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B:
锁频环可以理解为一个负反馈, Faclk 是一端,分频后的DCO 是另一端,分频系数就是这里的D 和 N ,找个5系列的用户指南看一下就会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