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SCI发送问题

楼主(2012-08-31):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用28335的SCI模块进行查询发送数据时,发送的数据块的最后两个字节总是发不出去呢,一定要再发送多余的两个,才能把前面两个发出去。试了很久都这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确定是SCI没发出去?用示波器看一下
一般半双工485,切换方向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SCI本身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