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想用定时器嵌套到延时里,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2-08-31):
void delay()//定时器延时
{

TMR1ON=1;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while(!TMR1IF);

TMR1ON=0;
}
我就写这个   最后不用定时器中断子函数了,但是程序跑不起来,请教下应该怎么改下。初始化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我用中断子函数是能工作的。

网友A:
while(!TMR1IF);

跑不出来,那肯定就是这一句起了作用,TMR1IF始终不能置1,所以跳不出这个判断,具体为何不能置1,则请自己去查。

另外,个人实在没看来这样的函数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作用,请自思是否确有需要这样用。

网友B:
这样的用法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C:
怎么没看到你在函数里清零TMR1IF啊?  一直置1未清零造成的吧,,

网友D:
楼主的中断部分课程,重修!

网友E:
用个临时变量for累加不就完了吗?具体延时时间可以通过数汇编的指令周期数来计算。

网友F: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这两个语句,够楼主喝一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