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C内核是神马?

楼主(2012-08-31):
PSoC@1使用的M8C内核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个高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楼主:
网上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A: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B:
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就是cypress自己的一个8位内核,也没什么神秘的,呵呵

网友D:
参考PSoC TRM就足够,除非你是设计MCU

网友E:
这个落后的内核,没必要去学了。反正用C写程序,CY又都弄好模块了,寄存器都不用记了。
有时间,有兴趣,还是研究ARM内核吧。

网友E:
这个内核不一定小,老工艺,功耗高。现在M0都有很小封装的。问问楼上:放到U盘里面干嘛?

网友F(2012-10-30):
10# rj_tang 某些会议上需要这种U盘才能正常举行 例如一周后

网友G:
反正有C语言了,不在乎指令集了
内核的工艺还是要关系一些

网友H:
3和5系列的芯片不是换内核了么,这是旧的核

网友C:
13# 天行arr5 3:8051
5: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