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开发请教

楼主(2012-08-31):
中间接手了之前别人用CY7C68013做的东西,现在我的机器中已经有程序了,那么usb一插上去会有红色圈圈中的内容,因为我在程序中有改动,但若是我拿一块没有烧过程序的芯片,那么就不会有提示,只有出现usb unknown device,这个时候我怎么烧程序呢?

楼主:
希望做过这个开发的人帮忙系统的讲讲我问题,谢谢

网友A:
Lz别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先看看教材吧

网友B:
从你现在情况来看,应该还没搞清楚开发步骤,你应该只写了MCU的固件,还没有编写上位机的loader,无驱动,所以PC认不到它。
写好loader后,程序可以实现自动下载,就像USB鼠标一样即插即用。

网友C:
同意楼上,也可以直接看英文版 68013A pdf。

网友D:
把书看明白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