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控制器初始化失败,calib_done一直为低

楼主(2012-08-31):
FPGA使用的是spartan 6 的XC6SLX100,DDR2使用的是micron的MT47H64M16HR-25E IT,ISE 13.2 生成两个MCB分别控制两片DDR2,使用EXAMPLE DESIGN 下的测试文件测试,仿真calib_done能正常置高,但烧到板子上calib_done输出不正常一直为低。因为FPGA的输入时钟是50Mhz,而给EXAMPLE_TOP的时钟是200M,所以50M时钟经过1个DCM倍频后给测试文件,复位参数才成低电平复位,其他参数没改动。硬件测试,DDR能正常输出200Mhz时钟,其他控制信号一直为高,一直处在无指令状态。上电瞬间,用示波器可以捕捉到700多ns的为高的ODT信号,ODT为高时对应的DQS也是有输出的,为200M,与仿真一致。硬件电路是参照xilinx的601开发板画的,对过了没发现问题。不知道哪出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给点意见。下面是一些仿真图和修改的地方,UCF的地方修改了时钟和复位信号的管脚的位置

网友A:
:(有难度。。。哎

网友B:
转成高复位试一试。

网友C:
听猴哥的试一试

楼主:
3# GoldSunMonkey 为什么呢?复位芯片是低电平复位,而且我手动复位的时候,MCB给DDR2的时钟就没有,复位信号正常时钟就有输出,说明复位应该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D:
想玩DDR2的路过

网友B:
我是怕有问题。

网友B:
什么版本的MIG?

网友B:
3.5么?

楼主:
3.8的,3.5也试过

楼主:
猴哥,初始化不成功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不好说啊。有千万种原因。

网友B:
用这个代码试一试。

网友E:
复位信号怎么产生的? 和时钟什么关系?

楼主:
18# qingniao929

楼主:
复位信号外部给,异步和时钟没关系

网友B:
复位信号外部给,异步和时钟没关系
引用 楼主:
??

网友E:
你用PLL的lock做MCB的复位试一试,不要外部给复位信号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内核电压设置问题,板子给的核心电压较小,改成标准模式就行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用PLL的lock做复位信号试一试,外部复位信号去掉

网友F(2012-10-24):
“改成标准模式就行了” -------请问如何改标准模式?求详解

网友B:
“改成标准模式就行了” -------请问如何改标准模式?求详解
引用 网友F:
就是他的核心电压不对。

网友G(2013-01-31):
我的是上板跑的时候calib_done正常拉高了,仿真的时候一直为低

网友H(2013-05-06):
我用altera的也碰到过local_init_done不拉高,是时序没约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上板跑的时候calib_done正常拉高了,仿真的时候一直为低

那是激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指1.2V的电压?那个不是电源芯片提供的吗?这个改模式有啥用?

他设置小了

网友J(2013-07-09):
引用 网友I:
是指1.2V的电压?那个不是电源芯片提供的吗?这个改模式有啥用?

CONFIG MCB_PERFORMANCE= STANDARD;   //EXTENDED

网友K:
这个应该是硬件电路导致的,这看下xilinx MIG的datasheet,DDR控制器和V5等高端芯片有一定的区别,注意RZQ,ZIO以及DQS等这些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CONFIG MCB_PERFORMANCE= STANDARD;   //EXTENDED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硬件电路导致的,这看下xilinx MIG的datasheet,DDR控制器和V5等高端芯片有一定的区别,注意RZQ, ...

手册是王道

网友L: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开始学FPGA,现在正在画板子,问一下xilinx XC3S1400AN系列的FPGA和DDR之间是否是专用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怎么了?亲

网友N:
坐等学习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坐等学习案例

你会获得更多的

网友B:
也欢迎过来分享心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也欢迎过来分享心得

我会的。猴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我会的。猴哥

嗯,这个板块需要大家的共同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