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隔离反馈

楼主(2012-08-31):
如图,输入信号为交流信号,经功率运放调整推动隔离升压变压器T1,T1输出端负载大小为5W。但是开环方式时,当T1带上载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电压跌落,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采用另一个变压器将输出信号反馈到运放,原理上可行吗?

网友A:
下图原理没有问题。就是电路复杂,成本太高。楼主上图运放输入+ 、 输入- 搞反了。

网友B:
楼主你这运放输出都对地短路了!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C:
其实不一定要隔离反馈,可以在原级做电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