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信号滤波,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2-08-31):
8路摄像头,+12v开关电源统一供电,电源和信号走普通的扁平线,发现摄像头信号有干扰,大家告诉我怎么处理下,在信号上串个RC低调滤波器,是否可行。谢谢!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有干扰

电源

电源

电源

电源

网友A:
查下 电源纹波?
另外传输线是否是屏蔽的?

网友B:
目前在安防监控上都是用Video Buffer芯片来处理,Video Buffer内部一般都有5阶滤波和6dB增益,会处理的非常好,8路信号,如果是标清的话推荐用三路的SGM9119,高清的话用SGM9116或者SGM9132,要用三颗了。

网友B:
当然这里要转个5V或者3.3V出来给Video buffer用。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
我感觉是电源串扰过来得,
当时想同轴线太占地方且不好走线,用普通扁平线(3米长左右,无屏蔽)传输视频信号,人家的设备这么用感觉没什么问题,但人家设备上信号是否处理不得而知,我们这么做就出现干扰。
我在信号和地上接了个102的贴片电容滤波,个人感觉会有效果,现在还没有去现场调试,结果暂时不知道会怎么样。

楼主:
目前在安防监控上都是用Video Buffer芯片来处理,Video Buffer内部一般都有5阶滤波和6dB增益,会处理的非常好,8路信号,如果是标清的话推荐用三路的SGM9119,高清的话用SGM9116或者SGM9132,要用三颗了。 ...
引用 网友B:

谢谢!
Video Buffer暂时没有考虑,我这个只是摄像头和PCIE采集卡之间就3米左右距离(无屏蔽,有电源串扰,普通扁平线),应该不会考虑去用芯片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