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篇乘法鉴相器论文的实际作法

楼主(2012-08-31):
大家好:
我找到一篇用 AD633 乘法器做鉴相器的**,但是我一直看不懂它的实际电路图要如何接?
**请在最下面下载。

据我所知,自由轴法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子:
对照图1的伏安法测量原理,Ux为电压向量,Us为电流向量。

对照图2,分别测出电压和电流向量在0度和90度的值,
这样就能得到U1~U4这4个数值,
再代入一些公式就可以计算出R、Xc以及相位差等数据。

能否帮我看一下第二页里面的图3方块图和图5乘法器,我不知道要如何连接?

乘法器应该是测实部用0度的波去乘,测虚部用90度的波去乘。
不知道是否能有人画一下大略的连接电路,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有连接图吗。
将X接基准信号,Y接被测信号。或者相反,输出W接低通就是直流了接AD采样。
通过转换开关进行O,90度和UR,UX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