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小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网友A:
机贴正好,
手工焊接小了点

网友B:
下次发板子一定要记得改过来,从封装库改

网友C:
小一点点没关系
要跟生产的人说一下
然后下次注意

网友D:
焊也可以,不过要小心短路,可用热风枪。。。

网友E:
都不怕,下次稍微延伸点。

网友F:
贴片可以把管脚折到下边,弄成PLCC样子,少量几块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