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选用哪个模型作为电子负载?

楼主(2012-08-31):
想做一个模拟电池负载,用来测试手机充电器。已尝试搭了先电路,但总是不太满意效果。我自己总结了2个模型,见附图
  图1文件中的K拨向电压源的时候做电池电量检测。K波向R=15欧姆电阻时对电阻放电,相当于对电池充电。当然K是用电路实现自动切换的!这是我试过的,不知是不是R太小,充电器会有个短路报警,也换了电阻反正不太好,但对真电池充电时是好的。这个图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做充电时(K波向电阻R)与电压源是断开的 而真电池在做充电时电池的电压和充电器的电压是  相互作用的,从这点看图1真的能模拟电池吗?
  图2 是一个很显然的电池模型 =电压源+内阻  所以还请大侠们评说一下这2个模型,应该选哪个(最好说一下理由)?或有其它更好的模型和建议,也请赐教一下。

网友A(2012-11-26):
好像有种电子负载就是专门用来做充电器设计时使用的,这样即能充电也能放电。相比于电池做实现要方便得多。可以咨询下CHR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