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上接多大的负载合适啊?

楼主(2012-08-31):
我有一个线圈12VDC,常开触点标注的参数10A/250VAC的继电器,我如果接电加热丝的话,能够接多大的电加热丝啊。

电加热丝的工作电压是220VAC。

网友A:
接多大负载和线圈电压无关,主要和触点通流能力有关。

你的继电器标注的10A/250VAC参数,这意味着在250VAC工作电压下最大可以通过10A电流,而你现在负载的实际工作电压为220VAC,根据继电器一般的通流能力,当工作电压变化时,其触点上流过的通流能力变化不大,所以在220VAC时也按照最大10A计算。

而实际你应该接多大,根据电路设计富余量的一般经验公式:
1、按照指标的90%设计则视为临界富余,也就是说,此时必须精细计算各种可能的负载变化原因,必须满足最大负载时不超过90%的性能参数指标,这在一些成本要求非常严格时才可能考虑,而且必须有详尽和精密的计算为基础,辅助各种严格的实测后才容许这么设计,一般不建议。
2、按照指标的70%设计则视为比较富余,这个富余量综合了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一般是大家推荐的选择。
3、按照指标的50%设计则视为十分富于,这个富余量比较大,从可靠性的角度看,足够的富余量保证了设计的可靠性,但显然也会带来的成本的增加,一般也不推荐,只在一些使用环境不确定,可能使用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此时才会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富余量保留。

根据你的描述,再考虑到电加热丝冷态和热态时阻值变化造成的启动电流稍大的现象,建议你按照70%的比例进行设计。

明白了没有?

网友B:
你好 3个问题请教您
1.根据继电器一般的通流能力,当工作电压变化时,其触点上流过的通流能力变化不大,所以在220VAC时也按照最大10A计算。

这个是大家设计的常规经验,还是继电器的常识?我一般是这样折算的:(250V*10)/220=11.36A
触电能承受多大的电流,也就是所谓的通流能力,应该考虑功率发热量吧?
我的理解  对吗?

2.再考虑到电加热丝冷态和热态时阻值变化造成的启动电流稍大的现象

加热丝的冷态和热态各是指多少温度?还是具体什么状态?

启动时电流稍大,大于继电器标定的额定值 10A,多少时间是允许的呢?是不是瞬间都不允许?

3.设计余量的问题
我一般设计都按50%的余量做的

请问你每个器件都按70%做的,还是各个器件区别对待的?常用的呢

谢谢

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按照70%的比例进行设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3个问题请教您
1.根据继电器一般的通流能力,当工作电压变化时,其触点上流过的通流能力变化不大,所以在220VAC时也按照最大10A计算。

这个是大家设计的常规经验,还是继电器的常识?我一般是这样折算的:(250V*10)/220=11.36A
触电能承受多大的电流,也就是所谓的通流能力,应该考虑功率发热量吧?
我的理解  对吗?
RE:不对,可以假设触点的阻值是基本固定的一个数值,则触点上的功率按照P=I*I*R计算,而不管是250VAC还是220VAC都要经过负载再接到继电器触点上,所以在触点上的电压降为U=I*R(此点必须明白),另外,触点通流能力也不仅仅是触点功率限制,和触点上的涂层材料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就成了使用继电器的常识。
2.再考虑到电加热丝冷态和热态时阻值变化造成的启动电流稍大的现象
加热丝的冷态和热态各是指多少温度?还是具体什么状态?
RE:加热丝的冷态和热态指的是加热器在发热前后其本身阻值会产生变化,发热前的冷态下,阻值会比较大,此时在这个等效阻值上施加固定电话,则电流肯定会大一些。
启动时电流稍大,大于继电器标定的额定值 10A,多少时间是允许的呢?是不是瞬间都不允许?
RE:瞬间也不容许。
3.设计余量的问题
我一般设计都按50%的余量做的
请问你每个器件都按70%做的,还是各个器件区别对待的?常用的呢
RE:设计余量不仅关系可靠度,还关系到经济成本,最终由设计者根据自身产品特点来确定其平衡的关系,一般商业和工业产品按照70%余量即可,只有一些特别关键的产品才会按照更大的余量进行设计,基本上各个器件均以此作为原则,在设计时根据DFMA结果再平衡把握。

网友C:
YEWUYI 太帅了! 你说的暂且可以当做金科玉律!

网友D:
RE:瞬间也不容许。
我看到有产品这样用~每一次第一个继电器吸合时,因为有大电容充电的过程,瞬间电流会有几十A,而继电器的额定是16A,是不是会经常容易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