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某个东西,会把这个东西烧坏吗

楼主(2012-08-31):
万用表是 常见的长方形,数字显示,外皮一般是黄颜色外套的那种表。

想用电阻档测量某个东西的电阻值有多大,此东西规定不能外加过高电压,比如2v,

所以,请问是否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此东西的电阻?我担心烧坏我的东西

谢谢

网友A:
估计会坏的,
是个什么东东啊?这么娇贵?

网友A:
电阻档表笔的开路电压,每个牌子的表都不一样的,你可以先量量

网友B:
先估算一下,要不串个电阻在表笔试试

网友C:
还是小心为好
测试坏过高级MOSFET

网友D:
湿敏电阻啥的都不能用万用表测,不能直流偏置

测大电阻的的时候,万用表输出电压较高,楼主最好先用其他表测试一下

网友E:
我记得湿敏电阻的电压要求是1V ac?这东东能烧坏?当时用的模块,没考虑这个问题,哈哈。
查了湿敏电阻资料之后 看到1v AC,“我勒个去也!@!!”然后把湿敏电阻往边上一扔,模块拿过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