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使用USB接口+5V电源,怎样滤除纹波

楼主(2012-08-31):
PCB板子用USB和PS/2接口的+5V电源提供电源。在麦克风接收电路中有上拉电阻到+5VCC,由于电源不干净引进的噪音,麦克风噪声很大。用示波器捕捉+5V电源纹波呈类似周期性方波,幅值在20-30mv,频率100-200HZ。尝试过在USB接口电源输出端加220UF,6.3V电解电容+10UF陶瓷电容+100NF陶瓷电容滤波,效果不明显。纠结中...请问怎么消除纹波,谢谢!

网友A:
串LC 试试
或者 再弄个3V LDO给麦克供电 上啦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麦克部分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滤波器吗?电感的耐流和电容值耐压值具体怎么选取呢?

网友B:
方波?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密度太大了,没有地方设计LDO。麦克风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接上鼠标键盘的时候才有噪音,初步猜测是鼠标需要电流太大,USB的+5V给整一块板供电流不给导致电压不稳定,也就导致麦克风电路驱动部分的上拉电压不稳定。上传不了电路图,暂时也只能这样大概描述下... 请指教

网友:
要不放个磁珠试试看。

网友C:
输入口加5v电容地,然后5v和地都经过磁珠,再5v电容地。

网友D(2012-11-02):
输出纹波的大小与输出电容的选型有密切关系,建议选用ESR小点的输出电容,电解电容的ESR一般比较大,建议选用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