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时间问题

楼主(2012-08-31):
关于AD采样的问题:如果AD的采样时间为200US,那是最终的转换结果是不是这200US内的平均值?

网友A:
不是,但接近。

原因:
一般ADC转换分两步:采样保持+AD转换。
在采样保持的时间内可以算是平均值;在采样保持完成,进入AD转换的这段时间,转换的电压是采样保持的那个电压,与当前时刻的电压无关。

网友B:
楼上的原因正确,但是结果。。。。。。

网友C:
是开采样的瞬间值

网友D:
不考虑采样保持器本身的问题,应该是开始采集时的瞬时值

楼主:
2# xxlin1984 你好,你的原因分析好像就是我上面的意思啊

楼主:
5# zjp8683463 如果是开采样的瞬时值,那么采样时间的设置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2L说的是带采样保持的ADC:
例如:完成一次AD为200us,其中采样保持20us,转换180us;  则结果为那20us的平均值;

不带采样保持的ADC, 要看具体的类型(也以完成一次AD为200us为例):
逐次逼近型:假定为8bits,需要进行8次比较。比较0~25us的电压得到MSB,而LSB则取决于末尾175~200us的电压。
积分型或segma-delta型:为200us的平均值。

网友A:
采样时间的设置意义:
采样保持是用电容存储电压值,那么输入阻抗和电容会形成一个RC低通;
采样保持的时间必须远大于RC时间常数,以此来保证电容上的电压和输入信号的偏差小于LSB/2;

有些AD的采样保持设计中自带前级缓冲器,则输入阻抗固定为缓冲器的输出阻抗;这样,RC值就是固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