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LPC2366的I2C读写问题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楼主:
在线等,求帮助

网友A:
没有时钟是高电平,还是低电一?确认总线上拉电组已经接好。如果硬件不问题,那么就是寄存器还没有配好

楼主:
估计是寄存器没有配置好,是低电平,检查上拉电阻了,没有问题

网友A:
那把CPU复位后不操作,初始状态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我把程序全部擦除掉后,引脚为高电平,但是如果配置引脚后,引脚会被拉低

网友A: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需确认:第一个是GPIO口的功能配置,这个可能是引起低电平的原因。
第二个应该是I2C功能的配置,这个可能是引起你不能产生时钟的原因。

lpc2366周立功一个有现成的开发板和原码,网上找找看,或者其它网友有的主提供参考下,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谢楠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