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容问题

楼主(2012-08-31):
请问各位,为什么一个幅值为10V的方波信号,经过一个电容0.33uf电容之后,波形为沉下去变成+/-5V的方波啊?
请告知是什么原理啊?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谢谢啊。

网友A:
等效负载与信号源等阻

楼主:
Ls的不明白啊,什么等效负载和信号源等阻啊?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我并没有连接负载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误导了
原来的10V方波是有直流分量的,通过电容以后就没有直流了,变成+/-5V了

楼主:
OK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B:
做一下傅里叶变换。各个分量经过电容的效果是不同的。

网友C:
我理解为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D:
应该是通交隔值吧

网友E:
电容相移90度,用傅氏变换算算就行了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充放电吧,如果是充放电造成的话也应该是三角波吧?应该是直流分量造成的吧

网友G:
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只是怎么用充放电来理解,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H:
隔直通交
直流分量过不去电容,交流分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