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反激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2-08-31):
在网站上看到此电路,对于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拓扑有初步了解,但是D2左边的电路Q2、Q1的作用,不了解,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Q1Q2加Z3等电路,构成电源过压保护功能

楼主:
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Q1,Q2,Z3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B:
这图画的真纠结,,,
Vf电压升高,Z3导通,Q1导通,FB拉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Q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Q2锁定关断,
回复 楼主:
Q1导通之后,Q2导通从而锁定Q1持续导通,直到过压解除重新启动

网友C:
怎样关断的

网友A:
断电后就关断了

网友C:
我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是怎样不停的关断 开通的,不是说的断电后的关断

网友C(2013-04-06):
属于输入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输入电压过压保护电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