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段弱信号,里面隐含周期,如何去噪啊?

楼主:
我想用相关去检周期,但前提是得去噪和得到模板
上图是弱信号,下面是个截止7HZ的低通,这样肯定不好
大家指教指教

楼主(2012-08-31):
我用累加平均试过
根本不行

网友A:
fft获得频谱,根据频谱把频谱最大的地方用自适应数字带阻滤波器削弱。前提是你的干扰频谱在某一频段附近有波峰,而周围干扰较小。
分析一下频谱吧。针对频谱进行滤波效果才最好。

网友B:
先分析一下频谱,观察有什么特征之后再想办法做处理。

楼主:
频谱是这个

楼主:
我打算用卡尔曼,但没有思路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在哪个波段啊。。可能要从源头上用物理方法找出信号和噪声产生的原因和频谱特征了。也就是你所说的隐含的周期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信噪比有40分贝

原信号其实是一个小于2mv的弱信号,然后经过一个低通,

上图是相减得到的误差信号,

因为强信号是有周期的,但周期不全相等,只能是说有节律,那么误差信号也是有节律的,

但因为这个原信号本身是弱信号,所以其节律性淹没在噪声里面了,

所以其误差信号的节律性更是难以分辨了,但这个节律性肯定是有的,

恐怕我现在的功力还做不到,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小于1mv的,

我们也想尝试把增益放大一倍,若是把增益放大,那器件噪声不是也给放大了

楼主:
除了最近这个弱信号很让我头疼,

还有就是脉冲噪声,电气脉冲,短时的,长时的,通俗说就是杂乱无波形的信号

长时的用信噪比估计出来,可以丢弃一段不要,

可短时的真不好搞,突然来一下子,对检测影响很大

网友B:
1) 需要使用低噪声的放大器(LNA),放大器的电源要仔细设计,来降低噪声;
2)信号电缆最好使用屏蔽线;若是差分输入更好。

网友C:
噪声太大了, 有效信号全部淹没在里面, 很难处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