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感时,导线线径如何取?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网友A:
就应用而言,这个真没必要纠结,非要搞清楚怎么计算的,把电磁场,电子什么的一大坨拉出来;
工程上知道电流密度大了,铜线很hot就ok了,把经验值作为常识记住;
4.5A/mm²,也不是固定的,大概经验值而已,看散热条件,曾经做实验,0.8的焊锡丝扔到水里,跑40A的电流都没问题。。。

LZ要纠结于计算原理,给个链接(引号内复制全):“http://zh.wikipedia.org/wiki/电流密度”

网友B:
用焊锡丝烧开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