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里0.85V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8-31):
这是SG6841的内部框图,比较器本身输出有一个电压,这里的0.85V电压与比较器输出的电压是一个什么关系呀?请大侠讲详细些!!

网友A:
0.85V是CS脚电压比较基准,Ipk=0.85/Rs;
红框内那个圆圈里面明显是个求和符号,也就是比较器输出和0.85V求和,
圆圈左边是负号,和负值求和,也就是作差。。。
比较器的输出和0.85V电压基准求和,是为了高低压补偿,实现高低压输入功率保护点一致。。。

网友B(2012-11-16):
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