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湿度计及定标

楼主(2012-08-31):
  对于商业应用FPGA还远没有达到取代单片机,甚至完全取代DSP的程度。随着FPGA的普及,学DSP的人越来越少,MCU又五花八门,ARM/CorteX有计算机的抢饭碗,学电子的大多都会选择FPGA。真正能接触到科技前沿的毫无例外全是FPGA,大多数人只能停留在商业层面。话虽如此,不过现今赚钱才是硬道理,行行都能出状元。其实单片机也有大智慧,不必一味的追求高科技。
  实物图如下:

楼主:
  上位机软件GUI界面:

  系统功能概述:该湿度计由湿度采集和显示两部分组成,显示部分通过串口排线与采集部分相连,并采用7段式LED显示湿度值,定标所需的最小二乘法直线拟合参数由上位机软件计算完成并将参数发回湿度计进行定标处理。软件的定标也分手动和自动两部分,定标功能和湿度控制器类似。

楼主:
  由于湿度显示部分较简单,接下来主要介绍湿度采集部分和上位机软件部分。
  湿度采集板概述:该板的主要特点就是小,板子的尺寸只有54*11(mm)。在这个尺寸上放置了单片机MSP430F2132、CD4046、MAX3232、MC34063以及相关的外围电路等。至于电路原理和湿度控制器一样。印象最深的就是手工焊接的时候老是丢东西,而且这款430小单片机不是被静电打坏,就是被焊坏。开关电源的开关芯片也是如此。所以,以后要是再有类似的活我肯定是不合格的,得请专业人士来弄。
  上位机软件概述:该软件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代码的基础上修改的,当时并不是不熟悉VC或者其他语言,主要考虑到自己是学电子,以后主要从事信号处理的研究。参考上面贴出来的GUI界面,简单介绍一下各部分功能。
  左板块:串口调试功能。扩展了10进制显示,uint32与float32发送。
  右板块:湿度定标功能
  1:设定任意5个由低到高的标准湿度环境
  2:手动读取湿度值,记录读取次数,5次循环显示,清除数据。
  3:定时自动读取湿度值,可设置环境切换时间与取样等待时间。
  4:5次取数后进行数据拟合,打开图形窗打印拟合曲线与样点。同时得到拟合曲线方程系数,等待发送。

楼主:
  PS:通过调试已经加入了系统运行调试操作出错处理消息框。
  从打印出的菜单中可以看到有0~4这五种操作模式,单片机的程序和网上很多开发板的test程序类似。

  经过这两个单片机项目的洗礼,可以说当时几乎把MSP430大小系列的单片机拥有的资源都用了一遍。相比早前用的STC,ARM7,她最大的优势就是低功耗编程模式。所有的代码都是在中断响应内完成的。这完全得益于430较其他单片机复杂的系统时钟结构。最近,我刚接触到了日本的Renesas(瑞萨)M16C/62P系列单片机。要知道,在十大芯片供应商中,以单片机为主的就是瑞萨。我个人认为瑞萨应该就是单片机之王。而在我们身边,又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单片机。真正看过德国人和日本人做的东西的人就知道,他们一直用的东西到我们手里后,大多都被认为是我们已经被淘汰的东西,但结果却是他们的产品反到经久耐用。就是大量引进外资,进口芯片让我们思想上形成的弊病,求新求快,反正有钱好办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牵引下,要想摆脱制造转型设计不知道有多难。

网友A:
现在那么多工具。。都不知道挑什么学好了

网友B:
定标部分不全

网友C:
嗯不是很全、

网友D:
分享一下源码呗

网友E:
毕设是关于温湿度采集的

网友F:
楼主还是很牛的啊,单片机虽说没FPGA高端,但是只要一样可以让做出来的产品达到客户的要求就非常不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