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继电器

楼主(2012-08-31):
DC-DC   5v控制DC 3A 220V,要求合闸时间在1ms左右, 有这样的继电器吗?还能用别的方法替代吗?

网友A:
用电子功率管啊,例如MOSFET 。

电磁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有一定离散型,而且一般都远超过1ms的要求。

网友B:
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这个不能用机械触点了,用可控硅、VMOS管、固态继电器等即可。

网友:
固态也会超过1MS的。而且很贵

网友D:
DC控制,不要求格隔离的话,直接考虑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