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设计板子,AD10警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楼主(2012-08-31):
如图

这是一个0805封装的电容

要怎么修改?是该规则还是该封装?
改规则对实际制作有没有影响?

解决方法:在设计-规则-将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设计为零。ad中默认这个规则删不掉,所以将最小规则设置为零即可。

网友A:
到design—ruler下面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这个规则的勾给去掉

这个属于阻焊规则,一般不用这个规则,对你板子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焊盘做的太大了,两个焊盘中间没有阻焊了,很容易出现锡膏多点点的时候短路。

网友C(2015-01-07):
引用 网友B:
焊盘做的太大了,两个焊盘中间没有阻焊了,很容易出现锡膏多点点的时候短路。 ...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