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控制充电器

楼主:
我这有个蓄电池充电器是直接由变压器降压整流得到12V直流电压给电池充电的。每次充电都把电池冲到8V多,所以我想做个自动控制电路,当电池的电压达到7.5V左右时充电器自动停止输出同时绿色指示灯亮。请各位高手讲解以下具体的操作,和需要的元件。最好在给张电路图。在此先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A(2012-08-31):
这个嘛!就要用到电压的检测了,你检测电压就知道有没有冲到想要的电压,然后再做显示就行了。
   电压检测电路,其原理为:采用精密电阻进行比例衰减,把输入电压量程范围转化为AD转换器的量程范围,然后经RC滤波,再送给AD转换器测量。线性光耦可以实现输入侧和输出侧之间的隔离,且输出跟随输入变化,线性度达0. 01。即把输入电压从0~30V转换到0~5V,然后送入AD采样。

网友A:
电压测量电路

网友B:
可以采用比较器,通过匹配电阻设置输入端的电压为7.5,再通过二极管的开关作用,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C:
也可以采用AD转换,通过单片机控制也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3楼的光耦+运放构成的隔离放大器不知性能如何

TI有集成的隔离放大器ISO124,几十元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