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传输

楼主(2012-08-31):
最近再做一个透明传输的项目,项目实现功能如下:

                                                   发 送
(电脑uart--stm32--无线芯片)  <=======>  (无线芯片--stm32--电脑uart)
                                                   接 收

相当一根导线能实现,电脑之间的数据传输,文件传输等等

两个思路:
1. 接受完一个字节立马发出去;
2.  接受完一帧数据立马发出去
哪种思路比较恰当,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吗,论坛的朋友给点意见吧??

网友A:
这个也太没难度了吧,再怎么着也得:
(电脑USB(CDC)--stm32--无线芯片)  <=======>  (无线芯片--stm32--电脑USB(CDC))

网友B:
建议用第二个方案. 这也是数据包转发类型的设备常用的方法.

网友C:
楼主,我这有个现成的无线透传模块,我自己开发的,用的你说的第二种方案,无线芯片用的si443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双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线芯片有啥比较好用,推荐下

网友D:
赞!
这年头,做广告就得像LZ这样不露山不露水的把事做了。;P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啊, 真心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在寻找可行方案,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D:
噢,兄弟,老农搞错了,汗!:loveliness:

网友E:
两种都写些代码,比较下就知道;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象力丰富是好事

网友F:
必然是第二种。基本上无线通信都要以帧的形式进行,因为无线通信非常不可靠,误码和丢帧之类的问题非常频繁,必须有差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