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为ARM的火热,而误了前程,还是学好单片机

楼主(2012-08-31):
arm的开发,大部分人是做软件,软件又是借助于操作系统,开发又是借助于开发工具,作出来的arm软件,取决于开发工具的改进,没有什么太神秘的东西。这就和几年前的java,asp,vb等,被认为是黄金职业,现在,也被可视化的拖拽画图式的开发工具所黯淡。不要在去做没有沉淀的
应用软件开发了。
而单片机不一样,最简单,最基础的软硬件技术,只要你会C语言,你学过的数据结构,电路,电子都能发挥作用,我认为,科班出来的学生,一定要留个底线,可以先做软件,但一定要转换到硬件开发上。

网友A:
理解学无止境就行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单片机确实很好,比arm强

网友C:
很有道理

网友D:
还是埋头自己的arm吧

网友E:
谁来给分析一下嵌入式

网友F:
呵呵,仁者见仁

网友G:
contex m3 m0 一般都是像单片机一样啊。不用系统的啊。

网友H:
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I:
玩工控的,还是要学ARM吧,用ARM之类的做上位机,也就是系统主控机,在总线上挂个几个51之类的单片机,再用单片机去完成现场控制及终端任务。我现在不明白是用ARM还是用FPGA做主控好。。。。知道的大侠支个招。。

网友J:
把界限划得那么分明, 本身就有问题. 个人认为#11L说得对.

网友K:
一样吗?
不一样吗?
分工具不如分行业?

网友L:
初学者来学习学习

网友:
麻烦楼主解释一下这句话

我认为,科班出来的学生,一定要留个底线,可以先做软件,但一定要转换到硬件开发上。

网友M:
扯扯更健康;P

网友N:
学好单片机确实没有错,特别是对于初学者及在校学生,单片机入门门槛低,简单易学,不仅有助于打好C(甚至汇编)语言及过程化控制软件的编程基础,而且也能学好基本接口电路及基本的电子电路设计、调试基础,更有助于通过设置寄存器来实现处理器对外部电路从简单到复杂的控制和功能实现,当然也可以学习如IIC、SPI等常用编程协议。所以说初学者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单片机的学习,且以打好扎实的基础为目标,这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技术都是相通的,这也为在将来学习其它更复杂的处理器及软件编程提供非常有用的基础和能力。
但是,在我们打好基础的同时,也不能排斥其它如ARM或Linux\wince、Android\JAVA以及其它更多的软件及处理器设计技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出现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单片机要学,ARM也要学,32位ARM在很多领域会比8位16位MCU更有优势是不争的事实,OS及面向对象编程在很多复杂功能的实现上比过程控制语言有优势也是不争的事实。应用软件开发也有它自己的难点和魅力及实用价值,和底层单片机工程师相比,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师也可以有非常好的前途,所以我们也照样不能排斥它。
总之,任何事物都不能过于绝对化,都应该客观的分析和对待。单片机、C语言及学习有它的优缺点,ARM、OS及应用编程也有它的优缺点,我们都不能全盘否定,支持哪个的学习和应用都没有错,都可以灵活应用,技术、能力都是相通的,掌握了一种都可以快速的转向另一种,一种技术对其它种技术的学习和应用都有很大的益处。对于初学者,最可怕的是什么都想学,结果什么都没有扎实,学了这种忘了那种,这是最要命的,还有更可怕的事是在两种、多种之间徘徊,想学这种又觉得那种好,想学那种又听别人说应该学这种,时间就这样在徘徊间浪费掉。

网友O:
ARM不跑系统就是个大单片机,学学OS,学学数据结构,学学软件,学学电路,学学硬件。不矛盾!

网友P:
凡事无绝对呀

网友Q:
ARM与单片机并不绝对对立,比如ARM系列中的Cortex-M,完全可以归为单片机。

网友R:
多学一点肯定是好事,但精一门二门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多学习学习。关键还在你的应用

网友S:
学ARM和学单片机有什么矛盾的吗?难道ARM就不是单片机吗?这不是在瞎扯吗?

网友T:
关键是行业,你把行业需求弄懂了,如何实施是自己的事,ARM ,MIPS.51.PIC,avr,别把豆包不当干粮。行业要什么技能就学什么,只要挣钱,汇编和JAVA一起用也不奇怪。

网友:
18L是负责的陈述

网友U:
其实最关键的是你面前有什么机会,如果给你提供的是单片机的开发平台,就学扎实它,其他一样,慢慢的不就明白各自的优缺点,更好的择机而用

网友V:
搞单片机和搞硬件开发不等同。

网友W:
各有千秋吧

网友X:
单片机可以实现功能就用单片机好了,这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力的

网友Y:
M系列ARM也是单片机,和51之类的没什么区别(除了性能提升之外),加操作系统就是带系统的。

纯做软件也没什么不对,不要以为做软件就那么简单,一个好的软件是需要很多知识与经验的,当然了。只是做做最末端的软件没什么意思,也长不了什么知识,那是只要一个高中生培训三月就能干的事情。

网友V:
30# wforest68 最末端的软件?指的是?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N:
学好单片机确实没有错,特别是对于初学者及在校学生,单片机入门门槛低,简单易学,不仅有助于打好C(甚至 ...

版主您好,抱歉在您百忙之中打扰您,现在鄙人面临一个问题,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了,鄙人是大二的学生,
专业是微电子,正如大家都觉得这样,我们专业的发展前景确实很好,在我们对自己专业感到骄傲的同时,然而对于我而言,却发现该专业对于本科生而言巨大的无力感,对于想要从事微电子本专业的同学来说,门槛比较高,因为我们是工艺方向,就算是和微电子系并称基友系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系,对他们来说,门槛高也是问题,等到我们有资格牵扯到设计领域时,最起码要研究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也是困扰我的地方。我是不打算考研的,能在本科时好好学就好好学,可否请版主您指正一下以下我列出的学习计划,这对于我来说相当相当相当重要,您的意见队伍我来说参考意义很重....
介于以上原因,我是不打算走微电子本专业的道路的,再加上我对鼓捣手机很感兴趣,所以我打算学习ARM,这也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我的打算是这样的,
第一,对于单片机零基础的我来说,我打算先学习51单片机,教程选用郭天翔的教材,进度到了矩阵键盘那一章,我在中断那一章已经耽搁了好几天了= =....在跟着这本教材学完之后,我会细细的研读和学习《微机原理》,《操作系统》,还有《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我想这些学完,起码能让我对于硬件的架构有所了解。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打算学习《汇编语言51单片机》,上面的郭天翔的教材是C语言51,因为我觉得对于玩单片机不会汇编那就是扯淡...
第三步,我想继续学习51单片机,我以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发现过一些基于51单片机的什么语音系统啊之类的书,我打算就把这个当作项目来完成。
我最终的目的是学习ARM,可是就是不知道该从何学习,尽管我目前正在按照以上我所说的三步来走,可是我还是看不清这些工作对于我而言有没有哪一步是多余的???我的时间耗不起,为了不想误入歧途,所以投机取巧的恳请您指点一二....另外,我想知道我对自己制定的这一系列路线对不对,在学完51之后,我又没有必要学习MSP430,PIC,AVR之类的(不知道我的分类对不对,把MSP和PIC,AVR放在一起)单片机,还是说我自学完51之后就可以开始进军ARM了??恳请版主指点!!!!!!!鄙人感激不尽!!!或者您给出您认为的学习ARM的路线好吗》》在此拜谢....

网友N:
你可以直接试试ARM,如果觉得困难那就回头老老实实的学51吧,学51要注意一切以实践完成为主,无论你看书、看视频、还是在实验板上做实验统统不算,要自己拿板子焊接(当然制成PCB也行)实现,真得实现象才算完成,才算掌握。其它的MSP430、PIC、AVR的也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Z:
从基础抓起,是最主要的

网友AA:
ARM和单片机有何冲突呢?

其实ARM和LZ口中的单片机的区别仅仅是ARM有更多的开放资源,更多的开放例程,即使新手,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直接上手开发项目。但是LZ你要怪ARM提供的太多,导致新手不用接触底层,就少了学习的机会,那可本末倒置了。任何公司,都不可能阻止一个爱好者从底层接触芯片,开发代码吧。

从哪方面入手学习ARM,完全取决于入手者的心态。如果要拼时间出项目的,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好来。如果时间有空闲了,完全可以从底层,从流水线开始学习ARM。ARM是个比51单片机更复杂的系统,连ARM的系统框图都能完全摸清的,还怕不能摸清51?

网友AB:
顶11楼,区别是有

网友AC:
埋头做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