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电感值的计算

楼主(2012-08-31):
反激变换器
输入电压 dc 310v
输出电压 5v
输出电流 0.5A
输出功率  2.5w

变压器匝数比 16:1
开关频率 25K
工作在DCM模式下。
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应该取多大啊?

楼主:
一不小心,连发了3个,请版主删掉2个

网友A:
按照BCM模式计算电感量,然后减小一点就可以了吧。。。
16:1,初级匝数超级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减小点?

网友A:
临界模式电感量大一点就进入连续模式,小一点就进入断续模式,可能是这样吧,不清楚,哈哈
反正我设计在断续模式,就工作在断续模式,没有错过。。。

网友B:
给你个计算方法回去自己计算吧

网友B:
这个跟磁芯的磁导率有关系

网友B:
还有气隙等等

网友B:
1、选择什么样的磁芯
2、输入电压的范围--最低和最高工作电压
3、选用什么样的驱动芯片,最大占空比多少?
4、最小和最大的输入电流?
5、峰值电流?
有这些参数差不多就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