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容隔直问题

楼主(2012-08-31):
附件是一个正弦交流信号,上下不对称。想通过一个电解电容把信号的直流部分给滤除掉,让信号上下对称,串了个100UF电容,信号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是否电容值还要加大?还是这个方法无效?望哪位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串电容没有用,输出已经达到负轨道的极限了。
可以提高电源或者用鬼到鬼运放试试。
还可以微调下反馈电阻。

网友B:
1.更正楼上的“鬼到鬼”运放为“轨到轨”运放。
2.楼主波形可能确实是楼上说的削顶失真。
3.100uF电容对这个波形滤不了。
4.楼主实际上是想要“完美正弦”的“基波”,需要带通滤波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容。
5.与其去滤失真的波形,不如研究如何不失真。

楼主:
先结贴,要抽时间按照各位大侠的意见验证下的。

网友C:
哈哈。鬼到鬼运放是个什么运放。太油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