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LAB通讯超时问题

楼主:
用ISP51对S-LAB烧写,老是提示通讯超时,红绿指示灯亮,串口选择COM3,波特率19200。硬件接自己做的板子,烧录口引出9条线,在中颖工程师指导下将TDI,TDO调换过,不行;自行调换TXD,RXD还是不行,将P1.0和P1.1,P3.4和P3.5分别都接地,还是不行,晕了!
请教大侠:
1、为什么通讯超时?
2、ISP51烧写时和KEIL仿真时烧录口该怎么连接,一样吗?TXD和RXD要不要用的。
3、KEIL仿真软件要怎么设置?
谢谢了!

楼主(2012-09-06):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网友A:
S_LAB 有点傻,ISP时需要你自己断电和加电;仿真时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B(2013-08-28):
怎么搞定的呢?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