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0多个中断同时使用挂机

楼主(2012-09-01):
大虾好!
      我在使用LM4F230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困扰了好久解决不了,想请教一下.
     目前系统用到了TIMR1中断,TIMR0中断,PWM1中断,UART中断.这几个中断同时开启,而且个中断都被触发的情况下,单片机会挂起----跳到这里死循环: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IntDefaultHandler
        B       IntDefaultHandler
.但是我单独的使能各中断(中断开启,也会被触发)单片机能正常工作,没有一点问题.这基本上可以排除各中断入口是没错的,中断服务函数是可以进的.而且我的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除了调用了清中断的函数以外没有调用任何函数,所以不存在函数重入的问题.我也试过给里面的中断设不同的优先级,还是解决不了.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多个中断同时使用要小心处理各自关系 和堆栈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中断的嵌套来解决的。我使用的是MSP430F147单片机,我总结了一下这款单片机中断嵌套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能给你一些启示。
      1)430默认的是关闭中断嵌套的,除非你在一个中断程序中再次开总中断EINT;

     2)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

     3)若在中断A中开了总中断,则可以响应后来的中断B(不管B的优先级比A高还是低),B执行完再继续执行A。注意:进入中断B后总中断同样也会关闭,如果B中断程序执行时需响应中断C,则此时也要开总中断,若不需响应中断,则不用开中断,B执行完后跳出中断程序进入A程序时,总中断会自动打开;

     4)若在中断中开了总中断,后来的中断同时有多个,则会按优先级来执行,即中断优先级只有在多个中断同时到来时才起做用!中断服务不执行抢先原则。

    5)对于单源中断,只要响应中断,系统硬件自动清中断标志位,对于TA/TB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中断,只要访问TAIV/TBIV,标志位倍被自动清除;

       对于多源中断要手动清标志位,比如P1/P2口中断,要手工清除相应的标志,如果在这种中断用"EINT();"开中断,而在打开中断前没有清标志,就会有相同的中断不断嵌入,而导致堆栈溢出引起复位,所以在这类中断中必须先清标志再打开中断开关.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每一个中断服务函数里面重新开启总中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有其他的原因吗?请大家多给给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