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开关IC的疑惑

楼主(2012-09-01):
我看到很多DC、DC开关IC,频率大概在300到500K, 我不解的是这些开关ic如果不考虑电源共电差异,那岂不是可以都通用?因为MOS是外置的,驱动也是外置的,那就和开关IC没什么大的关系了,只要输出频率合适就都可以用了?
还有升压的和降压开关IC区别在哪里呢?降压的效率高点。还有什么?用升压的能做降压不?

网友A:
既然外置开关,那就是一个PWM控制器而已,所以第一个可以;
升压IC一般是Boost拓扑,降压IC一般Buck拓扑,主要的区别在外置开关的驱动上;
升压的IC的驱动一般内置图腾柱挂到VCC上就ok了,但是降压的驱动内置图腾柱需要一个Boost升压大于Vcc,因为Buck的开关是浮地的。。。。。
升压IC做降压不合适,但是也能做,整个IC的GND浮地,FB也要处理一下。。。

网友B:
没有这个IC 可能外围要加很多的东西

除非你想彻底的学习模拟电路,  相当的锻炼人

网友C(2012-11-03):
还有升压的和降压开关IC区别在哪里呢?降压的效率高点。还有什么?用升压的能做降压不?
这边说下升压与降压的区别:
1. 首先电路的拓扑就不一样,升压比如:输入电压只有5V,要得到9V的电压,那么可以用升压IC来设计。
2。降压:如果同样是5V的输入电压,要得到3。3V的电源,只能用降压IC来设计,如果用升压IC来设计,输出电压只能比5V还高。因为在设计中如果知道输入电压,或是输入电压是既定的事实,那么只能选择相应的IC来设计。

网友C:
建议学习下DC/DC的一些基础知识:
http://ti.**.com/bbs/article_1080_5216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