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源的两路变成4路?

楼主(2012-09-01):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不变直接并联就是,如果不准许负载间有电气连接,用隔离电源模块即可。

楼主:
电压不变直接并联就是,如果不准许负载间有电气连接,用隔离电源模块即可。
引用 网友A:
1、直接并联不行,功率无法达到平分;
2、我现在已有一个隔离电源模块(2路),想针对这个模块进行改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有没必要功率平分?

楼主:
有没必要功率平分?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想实现4路分别输出。
主要是能实现BP4320的功能( Parallel or series configuration possible)

网友C:
如果不是必须4路功率平分,直接并联就是,如果是平分就另当别论。

网友D:
平分有啥好,四路互相帮助多好。四路隔离那就另说

楼主:
Parallel or series configuration possible这个条件决定了必须隔离

网友A:
功率均分需要调节负载到相同大小,用二次稳压或隔离是做不到的。

楼主:
附加一个问题,一般电源中的“InOK”和“OutOK”的判断条件是什么?

楼主:
功率均分需要调节负载到相同大小,用二次稳压或隔离是做不到的。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我这个方案达不到设计要求,必须使用4个DC/DC电源模块来做

网友E:
除非再加一级4路输出的DC/DC才可能实现输出功率平均。而输入就必须并联,相互帮助,以达到电源的最大化利用。

楼主:
27V输入,12V输出(最低可调到9V),功率30W,这样的模块没找到。
看来只有自己设计了。

楼主:
附加问题:DC/DC电源中输入端的极性反接保护如何实现?

网友E:
最简单的,串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