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原来在pic16f883程序下载到886里无法运行!

楼主(2012-09-01):
救命啊,原来在pic16f883程序下载到886里无法运行!感觉串口没收接受到命令一下,换上883就可以正常运行
#include <htc.h>
#ifndef _XTAL_FREQ
// Unless already defined assume 4MHz system frequency
// This definition is required to calibrate __delay_us() and __delay_ms()
#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L
#endif
/*配置字设置*/
/*打开调试功能,会导致复位不稳定CP_ON&*/
__CONFIG(FOSC_INTRC_NOCLKOUT&WDTE_ON&LVP_OFF&BOREN_OFF&MCLRE_OFF&PWRTE_ON);//运行用
//__CONFIG(FOSC_INTRC_NOCLKOUT&WDTE_OFF&LVP_OFF&BOREN_OFF&MCLRE_ON&PWRTE_ON);//调试用
//配置串口
        SPBRG = 12;//9600@8Mhz
        TXEN = 1;
        CREN = 1;//使能发送接收
        SYNC = 0;//异步模式
        SPEN = 1;//使能串口
        RCIE = 1;//使能接收中断
        PEIE = 1;//使能外设中断
        GIE = 1; //使能中断

楼主:
叶公,快点出现吧!:'(

网友A:
注:1、先重新选择886重新编译一次!
  2、若重新编译后还是不行的话,请查看两个UART有什么不同!

个人移植的一些小注意:
    886的模拟端口设定与877A的不一样,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883与883的模拟端口设定是否一样!

网友B:
有一些有端口重定位,也有一些端口定义不一样,不工作总是有区别的,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一两个小时也就解决了。

网友C:
883和886的差异很小,把那几个差一点都仔细核对一些就是了

楼主:
4# XIEYUANBIN 谢谢啦,我再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