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定时器TMR0

楼主(2012-09-01):
pic16F721用定时器TMR0怎么进行US级定时??谢谢,急用!!

网友A:
PIC单片机定时器0一般是8位的,假设你的接的外部晶振是4M,预分频为16,一次中断溢出的时间就是4096us,当然你也可以不预分频,则溢出时间为256us,只不过进入中断太过频繁。(单片机内部4分频,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网友B:
中断进入时,重新设置TMR0的值。(注:有些TMR可以自己重载,16F721不知道有没有)
  US级的延时,最好提升FCY,否则占用系统时间太多,且定时时间的分辨率会很低

网友C:
uS级延时,如果跟中断保护时间可比,还不如硬延。

网友D:
楼上正解,有些几个微妙的,进出中断的时间都不够。

网友E:
pic16F721用定时器TMR0怎么进行US级定时??谢谢,急用!!
引用 楼主:

多写几个NOP就可以了,写中断函数比写这个麻烦多了哦

网友F:
楼主思维定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