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STC单片机的AD模块受中断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2-09-01):
因为一些原因,我将AD模块工作在查询方式下。发现AD码没有跟随信号变化。经过排查发现AD模块受到定时中断的影响而工作异常。于是立即查找STC的数据手册发现这么一句话:“建议启动AD转换后。。。若能将定时器、串行口、中断系统关闭更好。”综上所述,是否可说明AD转换会受到中断的影响而工作异常?请高手们说说,谢谢!

楼主:
如果在启动AD转换后真的关闭定时中断的话,我又担心会影响定时精度

网友A:
不会,请描述具体一点的现象,怎么没变化,你怎么确定为异常的?

网友B:
好象见过这一帖了.
既然数据手册也有说法:“建议启动AD转换后。。。若能将定时器、串行口、中断系统关闭更好。”
说明影响肯定存在, 通常 AD 异常和信号和干扰也有关系, 端口的输出变化也会造成很大的噪声.

在启动AD转换后真的关闭定时中断的话,我又担心会影响定时精度。
是的, 肯定有影响, 但是通过合理调整而可以将影响限制到最少.
比如,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触发 ADC, 触发后就关闭所有其他中断, 只留 ADC 中断, 等 ADC 中断来了以后再进行别的处理 (要特别注意中断嵌套的优先级)

网友C:
若能将定时器、串行口、中断系统关闭更好。

我特别不喜欢这类故意不说清楚的文字。

楼主:
如果在查询语句:while(ADC_CONTR&0x10 == 0); 的前面关闭中断的话AD转换就正常。于是我干脆使AD工作在中断方式,就不存在AD转换异常的问题了。

网友D(2012-10-03):
一旦启动ADC,转换过程不受任何影响,直到转换结束标志位翻转。

网友E:
你的定时时长是多少? 太频繁的进入定时中断当然对ADC有影响,若进入定时中断时间间隔长,应该不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