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个合适光耦,选型问题

楼主:
由于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犯了个错误,没有发现HCPL-0631这款光耦的输出端供电电压只能到7V,随后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个光耦坏了,虽然可以加12V电压的光耦不少,但是引脚定义都与原来的不同。现在在网上找替换器件,但是找到的不是定义对不上,就是封装对不上,挺着急的。所以请教各位给小弟推荐个型号的光耦,要求定义与下图相同,VCC能承受12V电压,有SO-8的贴片封装,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2012-09-01):
改供电更实际些

网友B:
同意楼上, 要求的器件那么难找, 不如 "削足适履" 一会, 改你的电路吧

楼主:
唉,难办啊。。。。

版主大大有建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