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个合适光耦,选型问题

楼主:
由于在原理设计时候犯了个错误,没有发现HCPL-0631这款光耦的输出端供电电压只能到7V,随后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这个光耦坏了,虽然可以加12V电压的光耦不少,但引脚定义都与原来的不同。现在在网上找替换器件,但是找到的不是定义对不上,就是封装对不上,挺着急的。所以请教各位给小弟推荐型号的光耦,要求定义与下图相同,VCC能承受12V电压,有SO-8的贴片封装,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2012-09-03):
没人知道吗?求版主给个建议

网友A:
最好咨询供应商是否能够推荐一款满足要求的pin to pin兼容的光耦.....

网友B:
这种双路高速光耦是特意设计成TTL兼容接口的,所以Vcc只能为5V,见过有在Vcc串只4.7K电阻上拉到24V的,不过这都是下策,你不想改PCB,恐怕这电阻也是没法加的.哈哈,改PCB吧.

网友C:
我觉得要改电路了,倒是可以用5V电,信号出来后再做电平转换

网友D:
TLP2105或者TLP2108,Vcc=4.5V-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