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直流电机启动瞬间的高工作电流

楼主(2012-09-01):
我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转动,当检测到电流值最大时,关闭电机。可是在启动瞬间电流就已经达到了我设定的最大初值,所以结果是电机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切断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两个办法:
1. 开始上电时自然会有大电流, 所以在上电时, 屏蔽这个检测, 一段时间后再做检测.
2. 使用 MOSFET 等功率管来驱动, 上电时采用软起动( PWM 方式)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最好串个功率电阻 限压启动,启动之后再检测电流。
      一般的理解,额定值,就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允许)值。直流电动机最大工作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时,电动机还没有进入正常工作,他与工作电流不同。一般的启动电流是空载电流的5~8倍。所以在选定的元器件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额定电流8倍以上,并且要留有余量。

网友C:
像2楼说的那样,开机不检测电流,运行时检测,电机控制用MOS管H桥,PWM从0到你要的速度,这样就可以避免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D:
开机不检测电流   运行之后在检测   或者PWM波控制检测

网友E(2015-10-30):
在只有单电源的情况下怎么检测电机正反转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