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L2303困惑

楼主(2012-09-01):
買了兩片PL2303芯片做了根STC用的下載綫  發現有以下問題(兩片同一問題)
1、用PL2303原厰下載的驅動程序 無法識別  用在網上下載的兼容驅動程序能識別  不知道是啥問題   是否我買的芯片是假冒的?
2、下載程序的時候不穩定  經常會出現提示串口被程序佔用或不能識別    只能拔除下載綫重新插入   非常麻煩

             請各位提供好的解決方法   或提供好的下載綫購買

                    謝謝

网友A:
1、CP2102的TXD输出和RX输入应该都是3.3V的,而你的STC单片机是5V的
2、PL2303有个脚脚V325,IO电压可选2.5或3.3V,我试验好像送5V也可以,但规格书说不得用5V
3、南京沁恒CH340可3.3V也可5V工作,用做5V电路,确实要稳定很多
4、PL2303一个山寨货超多,一个是驱动挑版本号,不对了就蓝屏,很拽吧

网友A:
你可尝试PL2303驱动的最新版本,应该有所改善

https://bbs.21ic.com/icview-3725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