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一个100A大电流 多层铜皮的PCB发热问题!

楼主(2012-09-01):
最近做了一个大电流的多层板的测试实验,有点疑惑,特来请教!
情况如下,100A,多层板,铜厚3oz,2个板子进行对比。
A板,4层平面整铺,第5层上有一个较细的铜皮(相比其他4层而言算细了)也连上了,PCB板温度超过100度了。
B板,4层平面整铺,把第5层上这个较细的电流通道删掉,其他没有太大变化,PCB板的温度降到85-90度。

我个人的分析:会不会多的那一条通道坏了事?
请教各位大侠:多层铜皮下的电流如何流动,均流?还是会往通道上的薄弱环节走?按理说那个细通道电阻应该大,分到的电流小才对啊?

网友A:
一定要用多层板吗?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 就不合适靠铜皮走. 建议上铜排吧.

网友C:
每层铜皮都会发热,只是你顶层有铜皮是直接测得铜皮温度,当顶层没有了的时候,你测得的温度需要透过PCB绝缘层,当然低了。

网友C:
另外也要看楼主这100A的电流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高频的电流有个趋肤效应,电流往导体表层走,这也有可能导致表层铜皮发热。

楼主:
各位专家,我只想针对这个现象问一下多层导体过流的情况!
问题是“为什么删掉那个过细的通道后发热有了明显改善”?

网友D:
电流太大,要用2.5以上导线连接。或覆铜板趟锡加粗。

楼主:
看来各位专家还是没有明白我的问题,我不是想问如何搞定100A的设计,什么埋导线,铜排,busbar,上锡等等不是我想知道的答案,我只是想明白  多层导体过流的情况
比如我有一个大电流,我用三层并行走,每一层的情况是怎么样,均流?
再比如说假如我计算出我需要用1000mil的宽度来走我的电源,那我两个平面每个500mil的情况和两个平面一个200mil一个800mil的情况电流密度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E:
你可以理解电流流动的时候也是选择电阻最小的路径流动,就像水流一样。8# meterfalls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也解释不通现象。
按理说我多了一条通道,虽然相对很细,虽然阻抗较大,但也是会分流的,那发热为什么还会大呢?

网友F:
建议连接铜排

网友G:
你计算一下,5A一平方毫米,最少也得25平方的铜线!

网友F:
是连接铜条,不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