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方波

楼主(2012-09-01):
我遇到一个现象,请教:刚做的板子,检查板子情况写个单片机引脚输出方波的程序。单片机引脚输出的应该是高低脉冲,用示波器打在直流档是标准的方波,当我把示波器当在交流档近似呈现锯齿型,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两个原因:
1、你的示波器交流档的输入电容太小
2、你单片机引脚输出的方波频率偏低

网友B:
用交流档测直流的意义在哪里?